如何判断跳闸故障的原因

楼主(2016-02-21):
家庭供电要一般出现断路器跳闸,要判断是电器、线路短路、漏电,还是开关本身绝缘老化造成的误动作,最好的办法是用断开法,缩小故障范围,找到故障点,也可以有电流表检测用电器工作电流,判断断路器的标称值是否还能达标!如图:

网友A:
常见跳闸故障集中在洗手间和厨房 其间油烟机故障和热水器 浴霸引发的跳闸故障比较多件 另外后期房屋装修加装的线路引发的故障也不容小觑,线路中间尽量不要有接头,接头处最易出现故障

网友B:
现场经验哦,都是多次失败总结的

网友C:
多总结,多学习,才能获得真正实用的知识!

网友D:
  还有这个跳的开关自身质量过关不 ??、

网友E:
上次遇到零线接头松动,稍微大点功率的电器只要开始用就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