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几种基本功能,你知道多少

楼主(2016-02-21):
变频器是将工频电源转换成任意频率、任意电压交流电源的一种电气设备,变频器的使用主要是调整电机的功率、实现电机的变速运行。变频器的组成主要包括控制电路和主电路两个部分,其中主电路还包括整流器和逆变器等部件。

变频器的工作原理是通过控制电路来控制主电路,主电路中的整流器将交流电转变为直流电,直流中间电路将直流电进行平滑滤波,逆变器最后将直流电再转换为所需频率和电压的交流电,部分变频器还会在电路内加入CPU等部件,来进行必要的转矩运算。

变频器主要具有以下功能:

一、软起

变频器电机直接启动对电网造成严重的冲击,而且还会对电网容量要求过高,对设备、电网电路的使用寿命极为不利。使用变频器节能后,利用变频器的调速(V/F)功能将使启动电流从小到大,严格控制了启动峰值电流,正常工作电流最大也不会高于额定电流,减轻了对电网的冲击,延长了设备使用寿命。变频器可以当软启用,但软启不能作为变频器用,所以变频器要比软启贵点

二、调速

变频器调速指的是对交流异步电动机面言。电动机的转速与交流电的频率有关,也就是说只要改变频率变可以达到改变速度,所以变频器先把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然后再转换成随意可调的(0—50HZ0)的交流电,从而达到电动机调速的目的,当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电流随频率的提高而变高。

变频器的工频电源一般是50Hz或60Hz,无论是在家用领域或生产领域,工频电源的频率和电压都是恒定不变的。以工频电源工作的电机在调速时可能会造成功率的下降,而通过变频器的调整,电机在调速时就可以减少功率损失。

三、节能

变频器之所以在大部分的情况下能够达到节电、节能的效果,其原因在于变频调速器对电机进行了调速控制,但实际上,大部分的调速设备都可以达到这一效果,因此很明显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认定变频器就是一种节能型产品。

变频器实现节电的前提是其负载的调速特性,那些转速对功率影响较大的备件,如离心风机和离心水泵等,变频器调节效果要明显优于其自身调速运行后的调节效果,变频器在这样的前提下,即可实际达到节能省电的效果。

变频器所处理的备件如果是恒转矩负载甚至是恒功率负载,那么在转速下降的情况下,功率下降的并不明显或功率保持恒定,因此变频调速器的使用并不能达到和之前相同的节能省电效果,甚至是完全不能节电。

变频调速器的使用效率和数字直流调速器的使用效率是否有较大区别,这一问题也需要结合现实情况进行考量,在某些条件下直流电动机比交流电动机的功率更高且功率因数更高,因此交流异步电动机和变频调速器与直流电动机和直流调速器相比,并没有更为省电。

四、保护强大

对地短路保护、相间短路保护、输入缺相保护、输出缺相保护、过压保护、欠压保护、温度保护输入输出反接保护。过电流,散热片过热,外部报警,变频器内过热.制动电、阻过热,电机过负载,变频器过载,DC熔断器断路,储存器异常,键盘面板通信异常,CPU异常,选件异常,强制停止,输出电路异常,充电电路异常,RS485通信异常.

五、自动化程度提高

变频器的控制功能已经非常齐全,可以很好的配合其他控制设备和仪器,实现系统化组网的集中实时监视和控制,如配合DCS,PLC,伺服驱动器等等,大大提高了生产线设备的自动化程度

变频器的种类繁多,按照变频器的用途不同可以分为通用变频器、高性能专用变频器、高频变频器、单相变频器和三相变频器等;按照变频器工作原理分类可分为V/f控制变频器、转差频率控制变频器和矢量控制变频器等。在工业自动化领域,变频器的作用和地位举足轻重,不可或缺。国内变频器技术发展至今已有二十年左右,目前,国产变频器已经占据了国内市场的半壁江山。更涌现出了像汇川、蓝海华腾、安邦信、英威腾等知名品牌的变频器。

网友A:
智能制造必不可少的!

网友B:
自动化设备必不可少的。

网友C:
变频器现在已经普及了,还有没用变频器的工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