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帮小弟

楼主(2016-02-21):
我使用中达优控的触摸屏直接连电压表,没有连接PLC,采集电压表上的电压值,COM连接选用的是Modbus,

触摸屏上我只创建了数值显示框,它的属性如下图所示:

但是我就是怎么也没办法采集到数值,使用另一台电脑的串口调试器进行监控时,有电压表返回的数据,但是触摸屏上没有采集到,各位大哥帮帮忙吧!我是新手。

网友A:
查查触屏和电压表的连线是否有问题。另外在审核一下通讯参数设置。

楼主:
回复内容:查了好多遍了,电压表上的参数和触摸屏上设定的参数一样,通信使用的是RS485通信,接线就是按照485的接线要求,可是触摸屏就是没有数据显示。

引用 网友A:
查查触屏和电压表的连线是否有问题。另外在审核一下通讯参...

网友B:
没有通讯上吧。。。

网友C:
具体的看下发送上来的数据格式及内容对不对呢。你这个触摸定义的modbus协议,然后读取数据的数据贞是什么样的有没有监视下呢?怎么感觉你触摸屏的设置方式是连接某种PLC呢?

网友D:
要看你的回来参数,标志位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内容:我现在怀疑这个触摸屏能不能直接和多功能表进行连接。

引用 网友B:
没有通讯上吧。。。

楼主:
回复内容:COM连接选项中也没有多功能电表那一项啊!是不是不连接PLC就没办法采集?

引用 网友C:
具体的看下发送上来的数据格式及内容对不对呢。你这个触摸...

楼主:
回复内容:开始设定的时候就把电表和触摸屏都设置成了波特率4800,数据位为8,无校验,一个停止位。

引用 网友D:
要看你的回来参数,标志位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COM连接选项中也没有多功能电表那一项啊!是...

 有可能,所以要你监控下你触摸屏的COM口及智能仪表的输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