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相变频器运行中有什么办法解决电网闪络和某相电压瞬间失压而能正常运行的办法?

楼主(2016-02-21):
  求:三相变频器运行中有什么办法解决电网闪络和某相电压瞬间失压而能正常运行的办法?从变频器的设置还是增加什么设备来解决都可以,但要投入要小,简单可靠。

网友A:
加上电抗器,是不是可以好点啊

网友B:
一般电网的闪络和电压损失是用串联电抗器来解决的,如果你的变频器输入保护比较好的话,可以串联三相电抗器试试

网友C:
最好的办法是在直流母线上并联蓄电池,就相当于UPS。不过,电池容量不要太大,维持时间根据你要求失压时间定。

网友D:
一种是利用变频器内的瞬停功能,就是在电闪时候,让变频器继续保持自己的状态;

一种是用UPS电源,这种投资大,稳定可靠

网友E:
一般都加了电抗器,看有没有效果,加UPS的话成本有点高

网友F:
好多变频器有瞬时失电保持功能,参数设置一下即可.

如ABB的:

网友G:
如果闪络不是很大的话,可以设置捕捉再起动和欠压门槛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