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051P

楼主(2016-02-21):
丹佛斯051P0.75KW,上电出现频闪,面板上的ON灯也同步出现频闪,面板液晶屏也不显示任何数据只有灯光同步闪烁.

网友A:
怀疑电源部分有故障;

上电查看功率板的电源各输出是否都有明显的闪动?

如果有的话,说明电源有短路故障,断电用手触摸各元器件,当触摸到ic408元件时,查看下是否是温度过高,再用万用表测量内部,如果是严重短路,换新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