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备份求助

楼主(2016-02-22):
求助KUKA机器人如何进行备份?为什么又分控制柜和KCP?

网友A:
把U盘插进去   备份KCP 就OK 了

网友B(2016-05-23):
控制上有USB口,示教器上也有个USB口,所以有两个渠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控制上有USB口,示教器上也有个USB口,所以有两个渠道。说的对!

网友D:
u盘插的位置不一样!!!!

网友E(2018-02-21):
把文件存档就行,U盘插在不同地方,选技不同路径储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