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350 故障f0027

楼主(2016-02-22):
abb acs350变频器 故障f0027,查资料是内部配置文件错误,请联系厂家。

网友A:
内部配置文件错误

这个错误只能联系厂家更换板子,或者小变频器,成本低,换新品

网友B:
可以刷程序么?联系一下ABB客服

网友B:
查说明书,故障字10,是不是可以用drive windows light2刷呢?

网友C:
ACS350变频器控制方式是不是通讯还是端子,建议先换一组应用宏,恢复下参数,在进行下一项操作,如果还是不行,建议联系ABB售后

网友D:
从新输入电机参数试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