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国产小型PLC选型6要素

楼主(2016-02-22):
  国产PLC产品的种类繁多,PLC的型号不同,对应着其结构形式、性能、容量、指令系统、编程方式、价格等均各不相同,适用的场合也各有侧重。因此,合理选用PLC,对于提高PLC控制系统的技术经济指标有着重要意义。

    一般来说,各个厂家生产的产品在可靠性上都是过关的,机型的选择主要是指在功能上如何满足自己需要,而不浪费机器容量。PLC的选择主要包括I/O点数估计、内存估计、响应时间、结构型式的考虑、安装方式、机型尽量统一等方面因素。

1、I/O点数估算

  I/O点数是衡量可编程控制器规模大小的重要指标。根据被控对象的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的总点数,选择相应规模的PLC并留有10%~15%的I/O裕量。估算出被控对象上I/O点数后,就可选择点数相当的PLC。如果是为了单机自动化或机电一体化产品,可选用小型机。如果控制系统较大,输入输出点数较多,被控制设备分散,就可选用大、中型PLC。

2、内存估计

用户程序所需内存容量要受到下面几个因素的影响:内存利用率;开关量输入输出点数;模拟量输入输出点数;用户的编程水平。

  下面给出一般情况下的经验公式:

总存储器字数=(开关量输入点数+开关量输出点数)*10+模拟量点数*150。然后按计算存储器字数的25%考虑裕量。

比如,亿维UN200系列PLC产品UN214-1AD23-0XB8,其支持最大的I/O点数为:数字量256点,模拟量64点,因此,理论的程序内存空间为:256 * 10 + 64 * 150 = 12 160 bytes,留有25%的裕量,那么需求的程序内存空间为:15 200 bytes。

3、响应时间

  PLC是为工业自动化设计的通用控制器,不同档次PLC的响应速度一般都能满足其应用范围内的需要。如果要跨范围使用PLC,或者某些功能或信号有特殊的速度要求时,则应该慎重考虑PLC的响应速度,可选用具有高速I/O处理功能的PLC,或选用具有快速响应模块和中断输入模块的PLC等。

4、结构型式的考虑

  PLC主要有整体式和模块式两种结构型式。 整体式PLC体积相对较小,一般用于系统工艺过程较为固定的小型控制系统中;而模块式PLC的功能扩展灵活方便,在I/O点数、输入点数与输出点数的比例、I/O模块的种类等方面选择余地大,且维修方便,一般于较复杂的控制系统。

5、安装方式的选择

  PLC系统的安装方式分为集中式、远程I/O式以及多台PLC联网的分布式。 集中式不需要设置驱动远程I/O硬件,系统反应快、成本低;远程I/O式适用于大型系统,系统的装置分布范围很广,远程I/O可以分散安装在现场装置附近,连线短,但需要增设驱动器和远程I/O电源;多台PLC联网的分布式适用于多台设备分别独立控制,又要相互联系的场合,可以选用小型PLC,但必须要附加通讯模块。从结构安装方式来看,PLC分为导轨安装方式以及螺钉安装方式。

6、机型尽量统一

  一个企业,应尽量做到PLC的机型统一。主要考虑到以下三方面问题:

 1)机型统一,其模块可互为备用,便于备品备件的采购和管理。

2)机型统一,其功能和使用方法类似,有利于技术力量的培训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3)机型统一,其外部设备通用,资源可共享,易于联网通信,配上位计算机后易于形成一个多级分布式控制系统。

  以上简要地介绍了国产PLC选型的依据和应考虑的几个问题,用户应根据生产实际的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选择性能价格比合适的产品,使被控对象的控制要求得到完全满足,也使PLC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网友A(2016-04-02):
深圳矩形科技,国产小型PLC的优秀代表!

选型表格如下图:

咨询电话:130 4987 8565,QQ:1803295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