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机可以带俩风扇吗

楼主(2016-02-22):
一个轴流风机,我在现在的风叶上再装一个差不多阻力的风叶,电流能增大多少,不会烧电机吧

网友A:
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我们就是用一个电机拖动2个风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一下就知道了我们就是用一个电机拖动2个风叶

你测过电流吗,比一个风扇电流大了多少

网友A:
我们是一个电机,将轴两端都做长,每端装一个风叶,情况不一样,只能自己测试算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一个电机,将轴两端都做长,每端装一个风叶,情况不...

我是把风扇都装一边了,差不多的,运行起来应该没事,怕启动时烧电机

网友B:
怕是启动的时候会 烧电机,要量一下 电流才能加

网友A:
我们是2倍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2倍的关系                   ...

有个问题,我刚查了下,启动电流是一样大的,只是启动时间更长,我理解错了

但是启动时间长也就意味着线圈要承受更大的热量,也是危险的

网友C:
电机容量要够大才行哦

网友C:
可以测试一下原一个的电流,如果很低--低于一半,应该没问题

网友D:
加装扇叶后也就意味着电机启动力矩的增加,必然会加大电流,至于多少,只有实践出真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装扇叶后也就意味着电机启动力矩的增加,必然会加大电流...

电流大小是一样的,启动时间延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机容量要够大才行哦

网友F:
有个公式是可以算出轴功率的,根据轴功率乘以1.2倍即为配套的电机功率,当你装两个扇叶时算一下轴功率及配套电机功率,如果没超出原电机功率,就没有问题,如果超出原电机功率,则有过载危险,应加大电机功率。

网友G:
建议实测为准,这个计算太复杂

网友H:
这个问题,怕是将问题搞错了。如果是风机标配风扇,绝对不可以。因为增加一个风扇增加一倍负载。但是在风扇机械功率确定了,电机选择匹配功率,两个风扇又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I:
 功率够应该可以吧,不太清楚

网友J:
用2个风扇想要实现什么目的?能增加风压还能增加流量?测试的结果你会发现,不是你想象那样的。

网友K:
这个不懂具体的计算,这个要看风扇和电机的功率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2个风扇想要实现什么目的?能增加风压还能增加流量?测...

是不是功率和风量一成正比,功率定了,再折腾风量也增加不了多少,我是想给轴流风扇加一个离心扇叶,这样轴流扇叶跟离心扇叶组合会不会风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风压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J 用2个风扇想要实现什么目的?能增加风压还能增加流量?测... 内容的回复!是不是功率和风量一成正比,功率定了,再折腾风量也增加不了多少,我是想给轴流风扇加一个离心扇叶,这样轴流扇叶跟离心扇叶组合会不会风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风压

无论增加了风压还是增加流量,电机功率一定是增加的。

网友L:
不用想那么多,就是2个问题:1电器能否带动2个风扇的电机;2电机能否带动2个风扇。把热继电器调整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试试,点击发热过流就跳了。

网友L:
对了忘记问,有电容补偿吗?多大功率的轴流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