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16进制相互转换如何实现

楼主(2016-02-22):
如何实现10 16进制数的相互转

网友A:
16进制转换为10进制,按幂展开就可以了,假如16进制的213换算成10进制那么算法如下:2*16*16+1*16+3=531

10进制转化为16进制有2种方法,第一,可以把10进制转化为2进制,然后2进制按4位为1位转化为对应的16进制。第二,可以直接把10进制数连续除以16,除得的结果按逆序排列就可以了,举例如图所示:

网友B:
进制之间是不需要转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制之间是不需要转换的。

我在触摸屏输入的是10进制数,但是通信输出的是16进制数。回传的也是16进制数,但是要在触摸屏上显示10进制数。所以应该是需要转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进制转换为10进制,按幂展开就可以了,假如16进制...

这样写程序是不是有点太漫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进制之间是不需要转换的...

不需要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成...

我只要把触摸屏存储的位置如DT300赋值到要发送的DT1300就可以了吗?他会自动变为16进制吗?还是传送时无论什么进制的都会变为2进制所以不用转换

网友C:
十进制转换成N进制

(口诀:除N取余,逆序排列)

代码K=十进制    B=二进制     H=十六进制

例1:K200=B?    (十进制转换成二进制)

200÷2=100------余数0   (LSD   低位)

100÷2=50-------余数0

50÷2=25--------余数0

25÷2=12--------余数1

12÷2=6---------余数0

6÷2=3----------余数0

3÷2=1----------余数1

1÷2=0----------余数1   (MSD   高位)

即,K200=B11001000

例2:K8000=H?      (十进制转换成十六进制)    (0,1,2,3,4,5,6,7,8,9,A,B,C,D,E,F,)

8000÷16=500-----余数0              (LSD   低位)

500÷16=31--------余数4

31÷16=1----------余数15(F)

1÷16=0-----------余数1              (MSD   高位)

即,K8000=H  1F40

网友D:
你直接把触摸屏上数用十进制表示就可以了,程序通讯那块 会自己转换的不用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直接把触摸屏上数用十进制表示就可以了,程序通讯那块 ...

网友E:
嗨,你首先说要达到的目的,还有为什么要这样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104...

因为计算机只会用2进制存储

网友F:
不需要转换,再怎么转机器读进去也只是0和1,显示不宜度的话就改成十进制好了

网友G:
触摸屏上数值输入元件设定为10进制就可以了!

网友H:
触摸屏显示元件处可以设定显示进制

网友I:
用手算可以用短除法。。。。。。。。。。。。。。。。。。。。。

网友J:
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3

用计算器

网友K:
俺数学差点,只会用计算器转换,果然高手如云啊,看来俺真的很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