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按键的问题

楼主(2016-02-22):
为什么我的一块按键CPU板,作EMC整改从两层板重新做PCB成四层板(原理不变)后,通过电脑串口测试按键返回值不变,但实际运用的时候却会出现按键不灵或者错乱等异常情况,求行道中人帮忙,谢谢了

网友A:
请关注:行道中人帮忙,

网友B:
有静电干扰或者其余原因,接地处理咋样?表面是否为静电不易释放材料呢?

楼主:
可能和实验室里边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拿到外面的线上测试就是好用的,疑虑的是为什么有一块板子能用。。。

引用 网友B:
有静电干扰或者其余原因,接地处理咋样?表面是否为静电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