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系列的plc可以带8个PID回路么

楼主(2016-02-22):
(1)可以的话,性能好不好?

(2)对于自整定的程序,是加好还是不加的好?

(3)如果想减少模拟量模块的使用,是否可以用通讯方式解决

还望各位大神说两句!

网友A:
个人认为FX2N处理模拟量不怎么好用

楼主:
对: Zhu_Run 个人认为FX2N处理模拟量不怎么好用 内容的回复!那么,如果必须选用三菱的plc(因为还需进行其他控制),您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么?

网友B:
FX2N早已淘汰,你还是选用3GA或者5U

楼主:
对: 乖乖小笨熊 FX2N早已淘汰,你还是选用3GA或者5U 内容的回复!可是我的控制并不涉及到定位和运动控制,主要就是顺控、模拟量、变频器、与计算机联网等功能,系统不算大,就是模拟量有点多,那还能不能有其他较好选择呢?

网友C:
PID回路主要看你CPU的性能,FX2N,,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