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电流怎么计算

楼主(2016-02-22):
    网上说,普通电机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变频电机启动电流是 0.4~3倍。

这些倍数是怎么来?

    伺服电机的是启动电流又是多少?

    这些怎么计算?

    求知道!

 做了如下假设,求各位大大指点迷津

假设:有一批3相电机,1个5.5KW,伺服控制;10个1.5kw,变频控制;10个3kw,直接启动。

外加1KW的控制电路。

问题:最小可以配置多大容量的变压器? 主要是计算公式/原理

网友A:
经验值吧,反正看到所有的资料上都是这么写的

网友B:
普通电机根据启动方式不同,其启动电流也不同。

直接启动: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6-7倍。

星-三角降压启动: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2-3倍。

自耦降压启动: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2-3倍。

电子软启动及变频启动:启动电流从0开始慢慢增加,对电网无任何冲击。

网友C:
我记得原来有的启动电流都是额定电流得10倍了。

网友D:
变频电机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0.4倍??

完全脑袋被炉子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电机根据启动方式不同,其启动电流也不同。直接启动:...

假设:有一批3相电机,1个5.5KW,伺服控制;10个1.5kw,变频控制;10个3kw,直接启动。

外加1KW的控制电路。

问题:最小可以配置多大容量的变压器? 主要是计算公式/原理

网友B:
这个要查电工手册,一般经验值是:总功率/0.8=配套变压器容量。

网友E:
看说明书,有这方面的技术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