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时间比较指令没有输出

楼主(2016-02-23):
D0=0038

D201=0007

刚开始设置好条件后不行,以为时间不满足条件,可是现在用>=或<,怎么都应该输出一个吧!可是任然没输出,求各位前辈帮我分析分析,谢谢了!!!

楼主:
上边的图有点问题,请看这个

网友A:
D0是存放你想要进行对比的时间,A352是PLC内部时钟存放地址的首地址,最后把比较接过放在D201中

你是不是没有理解定时器?D0=0038  是不超限了?你使用比如: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D0是存放你想要进行对比的时间,A352是PLC内部时...

不对吧!D0=0038是指屏蔽系统时钟的年月日,不进行比较,A351才是存放时间的首地址,存放分和秒,A352存放日和时,都是按照编程手册设置的

网友A:
哦 我使用过欧姆龙的,但是时间指令没使用过。

问下 ,楼主要实现什么功能啊?

比较2个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我使用过欧姆龙的,但是时间指令没使用过。问下 ,楼...

在不同的时间段执行不同的控制

网友A:
屏蔽了时间,这就是一个比较指令?

达到了实现的功能吗?那么按道理应该有一个输出。

总是感觉这个指令没有使用对。

换个方式试试:直接设定时间和系统时间比较输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了时间,这就是一个比较指令?达到了实现的功能吗?那...

这不就是设定一个时间和系统时间比较吗

网友A:
0038H : 0000 0000 0011 1000
对于时间比较指令来说,其控制字屏蔽了年月日的比较,而仅仅针对时秒分的比较。

其中:H100的低8为存放的是秒的比较值,对应比较的为A351(系统时钟)的低8位,H100的高8位存放的是分的比较值,对应比较的是A351的高8位,H101的低8位存放的是小时的比较值,对应比较的是A352的低8位,A352的高8位为日,A353的低8位为月,A353的高8位为年,因为控制字的第3,4,5位为1,所以年月日被屏蔽不进行比较。

10:00:00如何设置?
比较值都是用BCD码进行比较,因此使用MOV指令向比较区域存放数据即可。
如:10:00:00  那么分与秒合起来就是  #0000(欧姆龙中BCD码与16进制使用相同的前缀#)
MOV #0000  H100
而小时占用的是低8位,因此  MOV #0010 H101

网友A:
我没找到手册,你看下这段话,网上找的。刚刚明白了D0=00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38H : 0000 0000 0011 1000...

你说这些我都知道,我也是这样设置的,但是就时没有输出

网友A:
你有手册吗?

给我传份手册

QQ:2530833970

网友B(2018-05-30):
好的

  谢谢楼主了  感谢这次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