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系统数值老是在0.02的跳,用的AD模块

楼主(2016-02-23):
最近做了一个项目,就是电子称重,用的变送器0-10V电压信号给模块,就是数值有小范围的波动,感觉那里有干扰.这样造就了称的时候有误差.想请教各位大虾有没有好的抗干扰的解决方法

网友A:
电压信号容易受到外界干扰。

可以在软件滤波试试。

楼主:
对: 银光人生—华 电压信号容易受到外界干扰。可以在软件滤波试试。 内容的回复!问一下软件怎么滤波

网友A:
程序中自己编程处理,采样多次进行求平均值。

楼主:
那产生的误差很大啊

对: 银光人生—华 程序中自己编程处理,采样多次进行求平均值。 内容的回复!那产生的误差很大,谢谢你啊

网友B:
干扰是存在的,加稳压电源,让传感器的线远离和穿金属管应该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扰是存在的,加稳压电源,让传感器的线远离和穿金属管应...

 谢谢你

网友C:
你这种情况有几个建议:

1、电缆采用屏蔽双绞并且接地

2、信号接收侧可考虑加一无极性电容,滤除一下高频信号,但是最好有示波器监控一下大致的干扰频率是多少,自己做一个低通滤波。

3、再就是上面“银光人生—华”大侠说的再软件中处理一下采样周期和平均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