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种多档位的行程限位开关

楼主(2016-02-23):
寻求一种多档位的行程限位开关,具体功能为:一个动作触点,根据移动物体往前移动距离的不同输出两个开关量信号

网友A:
是不是行车上应用的?你可以看下施耐德的XCKMR54*这个系列的,好像有5种不同的触点动作。

楼主:
谢谢 国产的有没有  输出的两个常开信号不是同时动作的,他是根据移动杆碰触触头的程度分别产生的

网友B:
我觉得你还没说清楚。

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想法是一种能力。

不赶时间的话可以详细说请出不?什么运动方向?什么位置要几个动作?几个触点?都是什么动作逻辑。

楼主:
限位开关上有一个触点,该触点有两个位置,两个位置分别输出一个开关量常开信号移动到1号位输出一个常开信号,继续往前移动到2号位再输出一个常开信号

网友C:
不能装两个限位开关吗?

网友D:
装两个比较合适安全些

网友E:
多功能旋转限位

楼主:
回复内容:你好 什么牌子 型号?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