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块FB和函数FUN的区别

楼主(2016-02-23):
somachine 软件中新建功能块FB,和函数FUN,它们两个在功能介绍中定义的差不多,在使用中有何区别?在哪些情况下用FB,哪些情况下用FUN?

网友A:
函数FUN(FC)是无法建立静态变量的,也只能有一个返回值,因此,小范围的数据计算可以考虑使用FC,其他的都是使用FB。

这里讨论的内容不适合西门子用户,但是如果西门子用户严格按照IEC编程规范的话,也同样适用。

网友B:
这有点高端,顶起,,,看看大神什么时候来回复

网友C:
功能块:
可以提供一个或多个输出值的POU,不同于函数,功能块的输出变量值和内部变量值在每次调
用后保持,从而影响下次调用时的运算(调用功能块时输入值一样,但是输出值不一定一
样)。功能块有实例,调用功能块其实就是调用功能块的实例。
函数:
只有一个返回值的POU。函数在每次调用后不保存内部变量的值(本次
函数调用时对函数内部变量的改变不会影响下一次调用).。在ST语言中,函数可以作为参数
参与表达式运算。

网友D(2019-11-29):
这有点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