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过热,变频器显示过载怎么办

楼主(2016-02-23):
    (1)对于已经投入运行的变频器出现的这种故障,应重点先对变频器的负载进行检查。

    (2)对于新安装的变频器出现的这类故障,很可能是U/f(电压/频率)曲线设置不当或电动机参数设置不当引起的。对此,应重新进行正确的参数设置。

    另外,使用变频器的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时,没有正确地设置负载电动机的额定电压、电流、容量等参数,或设置的变频器载波率过高,也会导致电动机热过载。后一种情况多是由于设计不当,使变频器在低频段工作,而没有考虑到低频段工作的电动机散热变差的问题。对此,应加装一定面积的散热装置进行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