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修变频器充电启动电路故障

楼主(2016-02-23):
    变频器一般为电压型,采用交流-直流-交流的工作方式。当变频器刚通电时,直流侧的滤波平滑电容器的容量值非常大,充电电流很大,通常设置了一个启动电阻来限制充电电流。充电完成后,控制电路通过继电器的触点或晶闸管将启动电阻短路,使变频器直接与供电装置相连。

    启动电路故障一般表现为启动电阻烧坏,变频器显示为直流母线电压故障。启动电阻值均较小(在10~15Ω之间,功率为10~50W)。当变频器的交流输入电源频繁接通,或旁路接触器的触点接触不良,以及旁路晶闸管的导通阻值变大时,均会导致启动电阻烧坏。当发现启动电阻损坏,在替换之前还应找出导致启动电阻烧坏的原因,常见原因如上述。

网友A:
学习下,,,,

学习下

学习下

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