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132kw的液下泵要选电缆怎么选?

楼主(2016-02-23):
  各位工控大佬们,小弟现在有个问题,现场有3台132kw的多级液下泵,都为变频启动,其中有一个变频器为一拖二、一个备用泵为一拖一。其中每个控制柜一组进线(合计两组)现在就是想请教下,2台132kw所对应的那个控制柜进线选型?多粗的?谢谢,本人在变频器这一块是菜鸟,还有一致泵功率选择对应的动力电缆这个方面,请路过大侠帮个忙,谢谢!

网友A:
2*150铝或2*120铜

网友B:
VV    2*120A铜    空气中

VV    2*95A铜    土壤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V    2*120A铜    空气中VV    2...

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