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伺服电机

楼主(2016-02-23):
请问A5伺服电机的额定转矩是多少啊?我们负载重量大概有20kg,100w的电机可以用吗?

网友A:
换400w的电机吧,保险些

楼主:
唉!只是现在实验室已经买了,不能用吗?

网友A:
松下用的不是太多,楼主可以去官网打下那个400的电话咨询一下,或是向采购咨询一下供应商的电话确认一下

网友B:
既然已经买了,只能从减速比上想办法了

楼主:
现已知电机额定功率是100W,额定转矩是0.32N.m,用丝杆连接,长度大概为50cm,请问电机可移动负载重量是多少?

网友C:
应该带不起来

网友D:
20公斤,100W,选型经过计算了吗?

楼主:
可以带动20公斤的物体运动吗?

引用 网友D:
20公斤,100W,选型经过计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