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齿轮与脉冲的计算

楼主(2016-02-23):
求问:伺服编码器旋转一圈反馈至伺服驱动器的脉冲数2000pulse,伺服驱动器为2倍频,电子齿轮比为4:1,丝杆导程为4MM/圈。移动距离为60mm  求脉冲个数

网友A:
15圈乘以2000个为30000个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圈乘以2000个为30000个脉冲

不不不   是上位机输出的脉冲总数  还有电子齿轮比有什么关系?

网友B:
齿轮比是反应你实际发送脉冲和所需脉冲的比值,你这里是4比1,意思就说控制器发送500个脉冲,伺服电机就可以走一圈,15x500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比是反应你实际发送脉冲和所需脉冲的比值,你这里是4比1,意思就说控制器发送500个脉冲,伺服电机就可以走一圈,15x500即可

哦哦,那2倍频呢?有关系吗?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伺服编码器旋转一圈反馈至伺服驱动器的脉冲数2000pulse”写的有问题,伺服电机编码器一圈的反馈数跟编码器分辨率有关系,另外请提供Pn20E和Pn210的设置值。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楼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

<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
9:00~11:30/12:30~16:30

安川电机主页→www.yaskawa.com.cn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伺服编码器旋转一圈反馈至伺服驱动器的脉冲数2000pulse”写的有问题,伺服电机编码器一圈的反馈数跟编码器分辨率有关系,另外请提供Pn20E和Pn210的设置值。----------------------------------------------------------------------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楼22楼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9:00~11:30/12:30~16:30安川电机主页→www.yaskawa.com.cn----------------------------------------------------------------------

您好,电子齿轮比为4:1。编码器的分辨率为2²º,如果希望伺服电机转十圈,给PLC发的脉冲总个数为2621440,对吗?如果指令<此处内容被屏蔽>DPLSY K2000000 k2621440 Y1 <此处内容被屏蔽>。伺服电机不转动。如果改小频率转动的圈数不对。如何设定转动频率呢?与Pn212参数有关系吗?望解答,谢谢!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您好!

       电机转一圈所需的脉冲数是262144,PLC发261440个脉冲,电机是转十圈。

转动频率是PLC在设定的。我这边不能设定。与PN212无关。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楼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

<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
9:00~11:30/12:30~16:30

安川电机主页→www.yaskawa.com.cn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您好!        电机转一圈所需的脉冲数是262144,PLC发261440个脉冲,电机是转十圈。转动频率是PLC在设定的。我这边不能设定。与PN212无关。----------------------------------------------------------------------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楼22楼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9:00~11:30/12:30~16:30安川电机主页→www.yaskawa.com.cn----------------------------------------------------------------------

您好,我的脉冲总数发对了,但是脉冲频率200000时,所走的圈数是十一圈。但是脉冲频率150000时,所走的圈数是十圈。是不是与PLC的脉冲频率有关?是不是 Pn200的设定有关。谢谢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脉冲的频率影响电机的转速,脉冲的个数影响电机转动的量。

       确定位置控制方式,看是否与PN200有关。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楼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

<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
9:00~11:30/12:30~16:30

安川电机主页→www.yaskawa.com.cn
----------------------------------------------------------------------

网友D:
2楼厉害,学会了!一直不会电子齿数比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