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键盘配置

楼主(2016-02-23):
   各种变频器的键盘配置及各键的名称差异很大,归纳起来,大致如下:

    1.模式转换键。用来更改工作模式,主要有显示模式、运行模式及程序设定模式等,常见的符号有MOD、PRG等。

    2.增减键。用于增加或减小数据。常见的符号有△或∧或↑、▽或∨或↓。有的变频器还配置了横向移位键(◁或>或>>),用以加速数据的更改。

    3.读出、写入键。在程序设定模式下,用于“读出”和“写入”数据码。对于这两种功能;有的变频器由同一个键来完成,有的则用不同的键来完成。常见的符号有SET、READ、WRT、DATA、ENTER等。

    4.运行操作键。在键盘运行模式下,用来进行“运行”、“停止”等操作,主要有RUN(运行)、FWD(正转)、REV(反转)、STOP(停止)、JOG(点动)等。

    5.复位键。用于在故障跳闸后,使变频器恢复为正常状态。键的名称是RESET(或简写为RST)。

    6.数字键。有的变频器配置了“0~9”和小数点“.”等数字键。在设定数据码时,可直接键入所需的数据。

网友A:
变频器的键盘也叫控制面板种类很多,接口多样,相同接口的控制面板是否通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