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住:恒压供水系统详细控制原理

楼主(2016-02-23):
最近要做个小型的恒压供水系统,恒压供水的水源来自水箱,水箱里的水有时有有时没有;恒压供水的管路越过一个4米高的墙,越过墙的管路为“几”字形,最终出口接一个水泵。从网上看了一些介绍,现有如下疑问,请大师解答:

1 变频器一拖多 如何实现切换,切换时有什么注意事项?以前使用变频器时从未将电机与变频器间电源断开过,不知道是否会损坏变频器?

2 要求最终出口压力为2bar,精度要求不高,如何选择恒压供水的泵,需要根据哪些参数来选择?

3 最终出口水泵运行时是否会对恒压供水的压力产生影响,如何避免降低影响?

网友A:
我这里有完整的恒压供水控制程序,是用矩形PLC做的,这套系统已经用了很多了,你可以加我QQ282039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