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输出和晶体管输出的区别

楼主(2016-02-23):
1.负载类型、电压、电流参数不同

负载类型:晶体管输出只能接直流负载,而继电器输出接交流、直流负载均可。

电流:晶体管输出电流大小为0.2A-0.3A,继电器输出电流大小为2A。

电压:晶体管可接直流24V(一般最大在直流30V左右,继电器可以接直流24V或交流220V。

2.负载能力不同

晶体管带负载的能力小于继电器带负载的能力,用晶体管时,有时候要加其他东西来带动大负载(如继电器,固态继电器等)。

 3.晶体管过载能力小于继电器过载的能力

一般来说,存在冲击电流较大的情况时(例如灯泡、感性负载等),晶体管过载能力较小,需要降额更多。

 4.晶体管响应速度快于继电器

继电器输出型原理是CPU驱动继电器线圈,令触点吸合,使外部电源通过闭合的触点驱动外部负载,其开路漏电流为零,响应时间慢(约10ms)。

晶体管输出型原理是CPU通过光耦合使晶体管通断,以控制外部直流负载,响应时间快(约0.2ms甚至更小)。

5.应用场合不同

晶体管输出一般用于高速输出,如伺服/步进 等,用于动作频率高的输出:如温度PID控制, 主要用在步进电机控制,也有伺服控制,还有电磁阀控制(阀动作频率高)。 晶体管主要用于定位控制,要用晶体的输出来发出脉冲。

继电器是不能用发出脉冲的,也就不能定位控制了。如果用继电器去控制定位伺服或是步进的话就还要加定位模块,经济上不划算。而用一个晶体管输出的就可以控制伺服等。

6.  在额定工作情况下,继电器有动作次数寿命,晶体管只有老化没有使用次数限制

继电器是机械元件所以有动作寿命,晶体管是电子元件,只有老化,没有使用次数限制。继电器的每分钟开关次数也是有限制的,而晶体管则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