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弹出窗口

楼主(2016-02-23):
为什么弹出一个窗口后,其他窗口不能弹出,必须关闭才能弹出其他窗口。这是正常的吗,如何实现多个弹出窗口?软件是试用版的

网友A:
不知道你使用的是什么团建?请说明白点儿

网友B:
是正常的。
弹出一个窗口(你说的应该是对话框吧)后,其他窗口不能弹出,这在软件里叫模态对话框
弹出一个窗口(你说的应该是对话框吧)后,其它窗口也能弹出,这在软件里叫非模态对话框

窗口和对话框还是有区别的。

软件程序有基于单窗口、多窗口和对话框程序之分

网友C:
和试用版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