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PLC烤箱控制方案

楼主(2016-02-23):
烤箱机组控制器

一、概述:

1.本控制器适用于单压缩机工业烤箱机组。

2.本控制器由矩形PLC M44系列、    触摸屏和连接线组成。

3.主要功能简介。

 制热功能;

 液晶显示;

 定时功能;

 机组运行参数设置;

 停电记忆功能;

 辅助电加热;

 用户功能选择;

 运行状态指示;

 冬季防冻功能;

 高低压保护;

 制热时,回风温度过高保护;

 压机安全启动,运行保护及平均开启功能;

 故障显示及报警;

 吸气、出风、环境,热排,冷排温度检测。

二、系统的构成(系统示意图如附图一)

1.系统1:压缩机1、四通阀、除霜感温器、压缩机高/低压开关、压缩机过载。

2.风路系统:风机、电子阀节流开关、出风感温器、回风感温器。

3.辅助电加热(或曲轴箱加热器),风机过载。

4. 控制器参数,16DI,16D0.6路模拟量输入(PT100),6路模拟量电压输出(0-10V)。1路232,1路485

三、控制器的操作及参数设定:

1.触摸屏显示和参数设置。

2. 面板操作:

  (1)当上电后,未操作启动按键时,只显示出风温度 88 ºC

(2)当操作启动键,开机。

当10S内不操作模式键,则进入自动工作模式运行,若操作返回键,则按照所选择的工作模式运行,

当再一次操作启动键,则执行关机。

模式选择,必须在停压机状态下才有效,改变模式后10秒内不可开压机。压机运行时,

“制冷”或“制热”常亮;压机未运行时,“制冷”或“制热”闪亮。

(3)报警复位的使用:

当有故障显示时,按下报警复位键,若故障显示仍存在,表明故障没有排除,若故障显示已排除,

重新恢复工作状态。

四、功能说明:

1. 自动模式

当进入自动模式时,进入制热模式

2. 制热模式

  制热运行流程:

开机→选择制热模式→触摸屏示出风温度→热排风机运行→检测风流开关→四通阀运 行→电加热启动→延时3分钟→风机运行→压缩机运行→电磁阀打开

 制热关闭流程:

制热关闭→触摸屏显示出风温度→电加热关闭→压缩机关闭→风机关闭→

延时120秒后→四通阀关闭→延时 30秒后→热排风机关闭

  压缩机变频条件:见附表

  电加热运行条件(待定):压缩机系统制热时,当T出风≤T设置–4℃时,启动电加热;

当T出风≥T设置–2℃时,停止电加

  风机运行条件:i 如果是单速风机,在工作状态始终运行(FAN1、FAN2都运行);除霜时关闭;

压机全关闭时关闭。

ii 如果是两台单速风机,压缩机运行时相应风机运行;系统1除霜时,风机1关闭;

系统2除霜时,风机2关闭。

  除霜运行(待定):

除霜进入条件:①在制热模式下,当除霜感温器的温度低于除霜设定温度时,开始计时;当计时大于或等于除霜间隔设置的时间,相应系统开始除霜:

②当一系统满足除霜条件,另一系统除霜计时大于设定除霜间隔的1/2,则系统1、2同时除霜;否则另一系统处于待机状态。

(在计时期间室外盘管温度高于除霜设定温度,计时清零。)

除霜运行:风泵和相应的压缩机继续运行、电加热器打开、相应的风机和四通阀关闭

系统1或系统2除霜期间温度显示“dF”。

除霜结束条件:当除霜感温器检测温度高于15℃,或除霜运行时间已等于除霜运行设置时间,

或者高压开关跳开,便退出除霜回到制热状态。

3. 定时功能

  1.定时时间范围:0-99999小时。

  2.在开机状态,定时结束时执行关机;在关机状态,定时结束时执行开机。

  3.在定时期间开/关机,定时设置将清零。

4. 掉电记忆(停电记忆功能)

  用户设置的系统运行参数不会因主板掉电而丢失;如果线控器连接不良而意外脱落,系统仍能保持正常

的工作状态;如果在开机状态下主板掉电,在主板上电后,系统恢复掉电前的状态;

如果在关机状态下主板掉电,在主板上电后,系统仍然保持关机状态。如掉电前设置有定时功能,

则上电后系统将解除定时并处于关机状态。

5. 保护功能:

  冬季防冻(待定)

在关机或二通阀连锁状态,当回风和出风温度满足防冻条件(回风温度低于5度,且出风温度低于

设置温度)时,一分钟后机组将自动制热进行防冻——>显示“E14”,风泵运行——>四通阀1、四通阀2、

电加热、风机1、2、压缩机1、压缩机2、电磁阀都打开——>当出风温度高于15度时,陆续关闭所有设备,退回到原关机或连锁状态。

 * 当出风温度低于等于防冻设置温度+3℃时,风泵间断运行,每间隔30分钟运行5分钟。

 压缩机运行保护和平均能耗

      ①压缩机从开启至关闭运行的最小时间是4分钟。

      ②压缩机从关闭至启动的最小时间是3分钟。

     温度传感器故障保护:

出风、回风、回风、除霜等温度传感器短/开路时将关闭所有外设

 高压、低压保护

①高压保护:当系统的高压开关跳开则进入高压保护,关闭相应压缩机。

②低压保护:当系统的低压开关跳开持续10秒钟以上则进入低压保护,关闭相应的压缩机。

(低压开关在制热启动时3分钟内、制冷启动30秒内不判断,除霜期间不判断)

 制热回风温度过高保护:

制热时,回风温度高于保护值则进入制热回风温度过高保护,关闭压缩机、加热器,

当回风温度低于保护值15度时恢复。

 硬件自检:开机前,进入硬件自检功能(各输出口依次工作、各保护口状态及

各温度点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