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GS的屏的插件

楼主(2016-02-24):
第一次做国外的项目,用的MCGS屏,自己手动贴加的,都手动改成英文了,想问一下,像图片中的屏自带的插件能切换成英文吗

网友A:
在菜单栏的工具栏 里面有个多语言设置,在那里修改

楼主:
首先感谢回复,我的想法是,只是如图中,历史曲线中的小插件(自带)能显示英文吗。其他的我手动贴加

引用 网友A:
在菜单栏的工具栏 里面有个多语言设置,在那里修改

网友A:
多语言设置里  你选择默认英语的话,插件的文字就全是英文了

网友A:
如果是你自定义的文字 ,就要在 多语言设置里自己添加

楼主:
嗯嗯,明白了,感谢解决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你自定义的文字 ,就要在 多语言设置里自己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