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TM218 断电存储

楼主(2016-02-24):
用施耐德PLC做了一个汽车天窗耐久设备,三个继电器执行三个指令为一个循环,循环结束后计数器+1,求教如何把计数器的循环次数设置为断电存储,现在设备一断电计数器就从0开始重新计数了

网友A:
变量不是选择可持续的吗,把次数赋给一个地址,然后设为可持续,重新上电又赋给计数器。

楼主:
怎么设置可持续啊 ,没接触过,我是PLC新手,刚刚学习,请见谅

引用 网友A:
变量不是选择可持续的吗,把次数赋给一个地址,然后设为可...

网友B:
这三个变量就会断电保持,写入FLASH和电池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