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SP1405变频器

楼主(2016-02-24):
求艾默生SP1405变频器使用CT_soft软件编程的方法

网友A:
没用过。。不知道哪个大神有教程

楼主:
对艾默生SP1405板载PLC的编程,不知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B:
    SP1405变频器使用CT_soft 只是参数小软件 , 如是编写变频器程序的是使用 CT PRO 软件 ,建议去淘宝的找 : 乐水工控生活

    SP 变频器使用的地方很是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