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检查出错

楼主(2016-02-24):
有一台零几年的老设备,使用的是三菱A系列PLC,用developer 8.86备份的程序,程序读取过程正常,但是用备份程序下载到PLC上时却报错了,程序检查没通过,检查出有双线圈和无法识别指令,而且检查出的步数在t型图上没有,转换为语句格式在有相应步数。现在一直无法把程序下载到PLC中,请问这是什么原因,用的软件版本有问题吗?还是该用其他软件?

网友A:
怎么没大神来讲解呢,,,,

网友B:
不懂,是不是又两个地方输出

网友C:
试试用work 2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用work 2备份。。。。

 works2都打不开拷贝下来的程序

网友D:
双线圈可以不用管他,可能指令不兼容

网友E:
备份的跟读出来的程序对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备份的跟读出来的程序对比下

读出来的和备份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