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编程求助

楼主(2016-02-24):
请教各位,在程序中有两个外部输入的时候,怎样实现同时判断(两个是并列信号),而不是顺序判断?     ps:因为我用的是wait语句,这样就只能先等待程序中先读到的语句中的信号,如果第二个一个信号先来,机器人也不会执行。

请问有没有其他的方法,类似于if可以判断信号的?

网友A:
安川里有梯形图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川里有梯形图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试教器可以写梯形图??

楼主:
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安川里有梯形图啊啊啊啊啊啊啊...

可以的 11111111111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