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0 C32 PLC 的数据寄存器怎么设置为16位 和32位的呢?

楼主(2016-02-25):
松下FP0 C32 PLC 的数据寄存器怎么设置为16位和32位的呢?32位的不是说会占2个寄存器吗?比如写发脉冲指令时是不是可以选16位发脉冲和32位发脉冲的?当我选初始速度和最高速度时随便写一个DT0之后,后面指令就自动生成了几个连续排列的DT1  DT2  DT3 DT4...了;那我发的数据大的时候不是会占据2个么,不然就会出错的。我该怎么改才是32位的?

初次接触松下,尽请原谅,各位大神请支支招,先谢谢了!

网友A:
松下脉冲指令是固定的,脉冲数为32位,DT0,1,2......页分别有对应的分配,可查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