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板卡,隔离和非隔离数字量IO模块

楼主(2016-02-25):
求大神解析一下,隔离和非隔离数字量IO板卡有什么区别?隔离和非隔离数字量怎么选型的?求助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学习学习,,

网友B:
隔离即隔离保护,可以防止板卡被突如其来的大电流烧毁。

所以,带隔离的数字量板卡防护等级高一些,更适用于复杂的现场环境。

至于选型,可以参考研华DAQ选型手册

http://www.advantech.com.cn/products/data-acquisition-(daq)-control/sub_1-2mljza

也可以拨打免费售前咨询热线800-810-0345或联系当地的研华业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离即隔离保护,可以防止板卡被突如其来的大电流烧毁。所...

还是对隔离和非隔离很模糊,譬如如下图信号,我该选用

隔离数字量IO?还是非隔离数字量IO数据板卡?求大神详解

IO

网友B:
主要看现场环境,如果实验室等整洁现场环境,非隔离即可,如果是工厂中,建议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现场环境,如果实验室等整洁现场环境,非隔离即可,...

只和环境有关系??不是区分外部信号来源,有源和无源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主要看...

无源有源干湿节点,与是否选择隔离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