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昆仑通态组态温度报警上下限

楼主(2016-02-25):
我现在用昆仑通态MCGS 嵌入7.7软件组态,做一个数据的上限和下限报警如何做?如我同时选中下限报警和上限报警,但报警值只有一个,不是出现两个窗口(一个下限报警值,一个上限报警值)。

本一第一次用这种屏,初学者。

网友A:
一个数据,要么上限报警,要么下限报警

网友B(2017-11-08):
阅读帮助文件

网友C:
学习一下子啊,看起来不错的。。

网友D(2018-06-22):
可以一起设置~先设置上限,然后再设置下限位

网友E(2019-03-12):
温故而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