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D700的PID参数问题

楼主(2016-02-25):
原机台用三菱变频器FR-D700做的收卷PID控制,原来用的是90底径的工字盘,现在更改为底径为200的工字盘,在原参数不更改的情况下一启动收线摆杆就被拉到最高位且收线电机不减速,导致线被拉断,请使用过三菱变频器的大神说一下需要更改哪几个参数,本人没有使用过三菱变频器,

网友A:
  这个建议还是查看一下手册要好,我也没有玩过

楼主:
客户太远了,没有现场试,现在只是提前问一下做好准备,看能不能只调参数就弄好,最好不要再改机械结构了,因为机械结构也刚改过,望知道的师傅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建议还是查看一下手册要好,我也没有玩过

三菱的变频器D700有点久了,不知道能不能满足现在的要求,

网友B(2019-03-26):
结构化工程适合多人开发,下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