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机器人一般多长时间一次大保养?

楼主(2016-02-25):
   最近厂里的ABB 机器人一运行到现在都3年多了,一直还没有保养过呢!准备最近保养下,找了 ABB 厂家和 设备生产家,一报价,都要 2W 多呀,是不是这么贵呀 !

   其实就有一个硬件保养更换 5500,什么开关触点也要更换 ??、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机器人?还有润滑油、电池之类的需要更换吧,好多一年一次保养。

楼主:
   ABB 的 6640 的 200KG 的6 轴码垛机器人,现在三年了还没有保养过呢

网友B:
人家要缴税,要给员工发工资交保险,租房、水电、空调都要钱,股东要分红,,,,总不能给你白干吧!

网友C:
保养费用虽高 但比起设备瘫痪了再去维修 它的费用还是值得花的 预防性维护 变应急式维修为有预防性的维保 观念与行动的变换在当下非常值得推崇 我们公司在2015年就着重做了这方面的工作,通过有计划的停机保养 设备的整体利用率大幅提升 维修成本在生产成本中所占比重显著降低

网友D:
你们厂看来实力雄厚,还有闲钱搞保养,现在大多数企业人员都养不起啦

网友E:
涨知识了,混点积分下载资料

网友F:
卖给你的时候有说明书吧?

网友G(2016-04-06):
三年了,赶紧保养吧,要便宜找我啊。

网友H:
楼主 多发点ABB 机器人知识  大家学习学习  谢谢

网友I(2016-05-22):
看坏境,4个月保养一次,楼主 多发点ABB 机器人知识  大家学习学习  谢谢

网友J:
一般是运行6000至10000小时,保养一次就行了。可以找我们,我们上海尔昊自动化。www.ehas.cn

网友K(2016-11-13):
正在学习中,希望楼主分享,谢谢正在学习中,

网友L(2016-12-25):
ABB硬件维修费用都很高,前期保养真的很重要!!!

网友M:
除了找厂家保养外,有哪些需要自己动手保养得地方??

网友N(2017-11-01):
保养很重要,以后何以安心生产。

网友O:
6660的话减速箱3年保养一次

网友O:
一台2W不算贵了,我这要5W一台

网友P:
是应该保养,自己学习,搞不定找大神请教。混点积分下载资料

网友Q(2018-03-20):
没有积分,要多回复啊!

网友R(2018-11-14):
差不多一年一次保养,深圳远荣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一下,价格优惠

网友(2019-01-18):
不太清楚,我只是个混积分的小可爱QAQ

早早。学习

网友(2019-09-06):
简单点,使用频繁一年一次,间断性使用两年保养一次

网友S:
这个有具体的保养手册,要看下具体的情况

网友T(2019-11-28):
保养时间要看工作的频率,如果连续工作,机器人工作运动幅度很大,负载比较重的情况下建议4000小时或者一年一保养。保养费用根据机器人型号来报价的,我公司报价在1W-2W间,如再有需要可联系我。

上海岳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机器人本体,配件,添加选项,专业技术服务等!

网友U(2020-04-05):
ABB机器人保养,ABB机器人保养维护,ABB机器人保养,ABB机器人保养换油,ABB机器人保养维修,ABB机器人保养油品,ABB机器人保养润滑油,ABB机器人如何保养,ABB机器人保养油品型号,ABB机器人保养价格,ABB机器人保养周期,ABB机器人保养费用

ABB机器人保养与保养周期

机器人是由上千种的零件所组成。正常运行下,电机、齿轮箱等精密组件(包括润滑油

自身)的性能由于磨损、老化、腐蚀等因素而逐渐降低。由于任何一个ABB机器人的

使用情况都不相同,因此无法预料每个零件都有相同的磨损与老化。因此,ABB公司规定

了一定的保养周期,针对那些可以预料到随着时间或使用会产生变化的零件进行调整

与更换,这就是“标准保养”。其目的就是保持ABB机器人的性能一直处于状态,

防止小问题变成大故障,确保机器人连续运行,得到较佳的经济性与较长的使用寿命。

应用环境

I 类应用环境*

应用:搬运、装配、堆垛、抓取

II 类应用环境*

应用:弧焊、铸造、切割、冲压、清洗、喷涂

保养周期

每运行5000小时或最晚一年

每运行4000小时或最晚一年

ABB机器人保养油脂包

机器人保养需要同时用到润滑油和润滑脂。根据机器人型号的不同,选用的润油脂型号也不同。润滑油用来润滑齿轮箱,润滑脂用来润滑平衡缸和轴承。润滑油和润滑脂合称叫做保养油脂包,油脂包的型号需要根据机器人的序列  号来来确定,包括3HAC032140-004 / 3HAC032140-001 KYODO YUSHI TMO150润滑油,3HAC042471-002 / 3HAC042471-001 Mobil Gear 600 XP320润滑油,3HAC042564-001 Optimol Optigrar BM100润滑油,3HAWC116978 Optimol longtime PD0润滑脂等。序列号在机器人控制柜的左侧,为一金属铭牌。

山东臻时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作为ABB官方指定的提供商,不仅提可以为用户提供整套的机器人标准保养服务,若您有一定技术能力,可以提供您全套油脂包,全面保障您的机器人平稳持久运行,降低维护成本。

ABB机器人保养备件包

机器人保养在保养本体齿轮箱、平衡缸和轴承的同时,还需要对易损备件进行更换,主要包括:3HAC16831-1 / 3HAC044075-001 SMB电池,2CDS252001R0104保险丝,1SBN010010R1001常开常闭触点,3HAC029105-001散热风扇,3HAC17317-3上电指示灯等。如上备件可以确保SMB转轴计数器正常工作,不丢失原点;电源模块正常工作不至于烧坏泄流电阻甚至电源模块;主计算机及6轴驱动模块散热稳定,不至于损坏电路造成机器人意外停机等。

山东臻时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作为ABB官方指定的提供商,不仅提供整套的标准机器人保养服务,若您有一定技术能力,也可以为您提供全套原装正品保养备件包,全面保障您的机器人平稳持久运行,降低维护成本。

ABB机器人保养流程

1.机器人齿轮箱、平衡缸或连杆油品更换

2.电池,风扇,触点等易损备件的更换

3.机械零位测量/电机抱闸测量/齿轮箱密封状态测量等

4.电源电压测量/安全回路检测/示教器功能检测

5.系统标定补偿值检侧/系统备份和导入检测/硬盘空间检测

6.机器人除尘及现场整理清洁

7.出具保养服务报告/提示机器人健康状态及风险点

8.开机测试,机器人正常运行后保养服务结束,双方签字确认

本公司还可提供KUKA机器人保养,FANUC机器人保养,YASKAWA机器人保养等,具体详情还请咨询山东臻时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www.zhenshiauto.com,竭诚为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