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台15KW的电机应该如何控制?

楼主(2016-02-25):
9台15KW的电机应该如何控制?直接用一个500A塑壳断路器,9个40A断路器,9个接触器,9个热继控制可以吗?

网友A:
500A断路器防线路短路保护总电路导线。因为9台电机分别直接启动,40A断路器改为100A用于保护单个电机线路短路保护。接触器选择分长期运行,还是点动方式,有点动使用3类接触器40A,无点动也可用2类,但最好还是选3类。热继电器选有30A挡设置30A的作用过载保护、缺相保护。总电路导线都是长期运行的120平方毫米如果不是一起全部工作的可打个折60%-80%。支路导线10-16平方毫米。

网友B:
楼上说的很详细啊,赞···

网友C:
15KW    60A/3P    CJX1-45    NR4-80Z/25-40A

网友D:
设计的不错,分开控制,但是40A小点,建议用60A的

网友E:
  个人感觉,总开关后,分开各个电机的空开保护

网友F:
电机断路器有点小,可以适当的放大,在者,选择热继电器要考虑环境及热胀冷缩。

网友G:
首先9个15KW电机:15KW电机额定电流30左右(P=根号3*U*I*功率因数),总电流9*30=270,塑壳断路器400A就可以了(1.5倍)。

你用9个40A的微断:刚刚好(也要看什么品牌的电气,一般肯定用40A,但是如果你用施耐德32A也是勉强可以用,质量好的微断和接触器都是能承受1.2~1.3倍的自身容量)

9个接触器:你全部都是直接启动吗?如果是那正好,如果需要正反转,星三角那肯定不够用。正反转一个电机需2个接触器,星三角需要3个接触器和时间继电器,接触器选40A。

9个热继正好够用,热继最大值要大于35A,把热继调整到28~31A.之间

网友G:
用线的情况:控制柜里面每一路用国标6平方毫米勉强可以,最好10平方毫米,电动机到控制柜现场线使用3*10+1*6或4的地缆线。控制柜里面总线95平方毫米,外部进线电源125平方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线的情况:控制柜里面每一路用国标6平方毫米勉强可以,...

外部进线电源125平方毫米可以满足吗?好像没有125的电缆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9个15KW电机:15KW电机额定电流30左右(P...

全部选用施耐德的,电机是直接启动,不需要正反转

网友G:
回复内容:95,120,150,185,240,没有125的,是我写错了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用线的情况:控制柜里面每一路...

网友G:
为了回答你的问题,我的笔记本被淋湿了,现在在太阳底下晒着呢

网友G:
建议你用38的接触器

网友G:
回复内容:400塑壳就行,接触器用38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首先9个15KW电机:15K...

网友H(2016-05-10):
你的负载惯量如果比较大,那么启动电流会非常非常大,这个设计线路的时候要考虑进去

网友I:
15KW直接启动吗,不用变频或降压启动。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设计的不错,分开控制,但是40A小点,建议用60A的

支持,因为如果启动次数频繁的话有可能烧接触器

网友K(2016-06-22):
学习了,这个分开启动,安装的配件可以满足

网友L:
引用 网友G:
首先9个15KW电机:15KW电机额定电流30左右(P...

直接启动的冲击电流非常大,32A或者是40A的空开使用时间长了不行,会跳,我们用过ABB和穆勒的都会!

网友M:
引用 网友G:
首先9个15KW电机:15KW电机额定电流30左右(P...

说的非常好,希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