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ESIS 64 10.9版本workbenchSL打不开

楼主(2016-02-25):
请问有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
“/WorkbenchSL”应用程序中的服务器错误。

未能加载文件或程序集“IcoNativeInterop64.DLL”或它的某一个依赖项。找不到指定的模块。

说明: 执行当前 Web 请求期间,出现未经处理的异常。请检查堆栈跟踪信息,以了解有关该错误以及代码中导致错误的出处的详细信息。

异常详细信息: System.IO.FileNotFoundException: 未能加载文件或程序集“IcoNativeInterop64.DLL”或它的某一个依赖项。找不到指定的模块。

源错误:

执行当前 Web 请求期间生成了未经处理的异常。可以使用下面的异常堆栈跟踪信息确定有关异常原因和发生位置的信息。

堆栈跟踪:

[FileNotFoundException: 未能加载文件或程序集“IcoNativeInterop64.DLL”或它的某一个依赖项。找不到指定的模块。]
  System.Reflection.RuntimeAssembly._nLoad(AssemblyName fileName, String codeBase, Evidence assemblySecurity, RuntimeAssembly locationHint, StackCrawlMark& stackMark, IntPtr pPrivHostBinder, Boolean throwOnFileNotFound, Boolean forIntrospection, Boolean suppressSecurityChecks) +0
  System.Reflection.RuntimeAssembly.InternalLoadAssemblyName(AssemblyName assemblyRef, Evidence assemblySecurity, RuntimeAssembly reqAssembly, StackCrawlMark& stackMark, IntPtr pPrivHostBinder, Boolean throwOnFileNotFound, Boolean forIntrospection, Boolean suppressSecurityChecks) +500
  System.Reflection.RuntimeAssembly.InternalLoad(String assemblyString, Evidence assemblySecurity, StackCrawlMark& stackMark, IntPtr pPrivHostBinder, Boolean forIntrospection) +249
  System.Reflection.RuntimeAssembly.InternalLoad(String assemblyString, Evidence assemblySecurity, StackCrawlMark& stackMark, Boolean forIntrospection) +17
  System.Reflection.Assembly.Load(String assemblyString) +35
  System.Web.Configuration.CompilationSection.LoadAssemblyHelper(String assemblyName, Boolean starDirective) +122

[ConfigurationErrorsException: 未能加载文件或程序集“IcoNativeInterop64.DLL”或它的某一个依赖项。找不到指定的模块。]
  System.Web.Configuration.CompilationSection.LoadAssemblyHelper(String assemblyName, Boolean starDirective) +12799046
  System.Web.Configuration.CompilationSection.LoadAllAssembliesFromAppDomainBinDirectory() +503
  System.Web.Configuration.AssemblyInfo.get_AssemblyInternal() +142
  System.Web.Compilation.BuildManager.GetReferencedAssemblies(CompilationSection compConfig) +334
  System.Web.Compilation.BuildManager.CallPreStartInitMethods(String preStartInitListPath) +203
  System.Web.Compilation.BuildManager.ExecutePreAppStart() +152
  System.Web.Hosting.HostingEnvironment.Initialize(ApplicationManager appManager, IApplicationHost appHost, IConfigMapPathFactory configMapPathFactory, HostingEnvironmentParameters hostingParameters, PolicyLevel policyLevel, Exception appDomainCreationException) +1151

[HttpException (0x80004005): 未能加载文件或程序集“IcoNativeInterop64.DLL”或它的某一个依赖项。找不到指定的模块。]
  System.Web.HttpRuntime.FirstRequestInit(HttpContext context) +12919508
  System.Web.HttpRuntime.EnsureFirstRequestInit(HttpContext context) +159
  System.Web.HttpRuntime.ProcessRequestNotificationPrivate(IIS7WorkerRequest wr, HttpContext context) +12760569

版本信息: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版本:4.0.30319; ASP.NET 版本:4.0.30319.17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