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动,3分钟自动退出登录,有人会吗?

楼主(2016-02-25):
不动,3分钟自动退出登录,有人会吗?

网友A:
不会,这个可能与某些设置有关,比如浏览器

网友B:
我这里也是,你用什么游览器!!!

网友C:
我这里也正常,是不是账号被盗,

楼主:
回复内容:我是想说,昆仑动态触摸,登陆账号后,3分钟不动,有什么方法可以退出登录用户

引用 网友A:
不会,这个可能与某些设置有关,比如浏览器

网友D:
xArrow组态软件 有这种功能, 可以设置 多少分钟 内自动退出登录

网友E:
浏览器系统遭到劫持,导致关闭。建议杀毒,重新安装程序等。

网友F(2017-11-07):
浏览器系统遭到劫持,导致关闭。建议杀毒,重新安装程序等

网友G:
写脚本可以实现

网友H(2018-08-30):
IF !strComp(!GetCurrentGroup( ) ,"管理员组")=0 OR !strComp(!GetCurrentGroup( ) ,"工程维护")=0 OR !strComp(!GetCurrentGroup( ) ,"操作员" )=0 THEN

        !TimerRun(1)

        if !TimerValue(1,0 )>=180 then

            !TimerStop(1 )

            !TimerReset(1,0)

            !SendKeys("{ENTER}")

            !LogOff( )

        endif

  ENDIF

网友I:
QQ截图20180831160013.jpg你是要这个吗?加我204353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