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动态触摸,登陆账号后,3分钟不动,有什么方法可以退出登录用户

楼主(2016-02-25):
昆仑动态触摸,登陆账号后,3分钟不动,有什么方法可以退出登录用户

网友A:
脚本呀,用鼠标最后动作时间和当前时间比较,大于3分钟就 logoff

网友B:
xArrow组态软件有改功能,只是 设置一下 自动退出登录时间就可以了  时间单位为分钟

网友C(2016-04-27):
组态软件有改功能,只是 设置一下 自动退出登录时间就可以了  时间单位为分钟

网友D:
利用MCGS中的“循环策略”,将循环时间更改为100ms,在策略行中添加脚本程序如下:

    IF !strComp(!GetCurrentUser( ),"王国龙" ) =0 THEN     '将当前登录用户与管理员用户做比较

        !TimerRun(1)                                      '判断管理员用户登录时,启动定时器1

        if !TimerValue(1,0 )>=60 then                     '当定时器1计时超过20s

            !TimerStop(1 )                                ’定时器1停止

            !TimerReset(1,0)                              '定时器1清0

            !SendKeys("{ENTER}")                          ’发送“确定”命令

            !LogOff( )                                    '自动注销当前用户

        endif

    ENDIF

网友D:
这个我自己试过是没有问题的,有兴趣可以与我讨论下

网友E(2016-09-02):
回复内容:你这个还是不行,退出登录后会显示提示信息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自己试过是没有问题的,有兴趣可以与我讨论下

网友F(2018-12-30):
引用 网友F:
MCGS触摸屏无操作一定时间后,延时自动注销登录账户。...

-------------------------有教程吗

网友G:
 MCGS触摸屏无操作一定时间后,延时自动注销登录账户。

积分不够没法下载

网友H:
没法下载,好烦人啊啊

网友I(2019-02-22):
你这个还是不行,退出登录后会显示提示信息

网友J(2019-09-17):
理论上来说是可以做出来的,没有试过

网友K(2019-11-25):
维纶通触摸屏与S7-300PLC通讯,上下位例程

网友L:
要其他格式文件的读取yy

网友M(2024-10-14):
ret = !TimeSpanGetMinutes(!TimeGetSpan(!TimeGetCurrentTime(),!GetLastMouseActionTime()))

if ret = 3 then

!SilentLogOff()

用户窗口.首页.Open( )

用户窗口.登录页.Close( )

ENDIF

网友M:
捕捉鼠标最后一次动作时间,当前时间与鼠标最后一次动作时间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