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00R不能下裁程序

楼主(2016-02-26):
一台新PLC型号DVPES200R用软件WPL4,1下载程序显示容量标志与型号不符。软件设置为ES  PC能与PLC通讯能识别PLC型号版本与触摸屏也能通讯不知什么原因引起,望大师指点。

楼主:
己解决是机型没有选对。

网友A:
机型应该选择ES2,不是ES

网友B(2016-12-11):
传输线或者电脑是不是有问题,包括USB改的串口线

网友C:
机型选择不对!

台达SC SV EH EH2 EH3 ES2 EX2 SA2 SX2 SV2 等

上传密码、次数限制、识别码、上载失效

都可以搞定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

速捷工控Q1370235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