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2014无法安装

楼主(2016-02-26):
在工控网上下的CAD2014安装完成后就打不开,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只能按照代码百度了,我一开始也是各种错误,花了一天时间才装上

网友B:
我最近 安装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 安装成功了

 怎么装上的?请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按照代码百度了,我一开始也是各种错误,花了一天时间才装上

 百度的位置我到没有的,怎么删除?你是怎么装上的,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