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XRC控制器IO问题请教

楼主(2016-02-26):
安川机器人XRC控制器,我接了外部输入的CN10板的A1端子,按下开关时,示教盘上的外部输入点显示00010,但通用输入点的界面却找不到相应的IN(...)输入信号显示,导致无法使用外部信号编程,请教大神帮助一下,急呀

网友A:
你们都买了机器人怎么都没有厂家培训??安川外部IO点需要在用户梯形图里装载转换为通用IO点后才能在程序里使用

网友B:
首先你说00010是个输出信号,另外XRC的通用输入或者是输出都是四位数的,不可能有00010这个地址,应该是0010,请仔细核对系统是XRC还是NX100.

楼主(2016-04-13):
回复内容:谢谢大侠指点,XRC2001控制器国内好象很少有,又是二手机,所以不是很清楚。还能问一个问题吗?就是报警输出,机器手过载卡在工位时,如何输出报警信号?系统里面设置吗?如何设置?是输出端子接一个三色灯,

网友C:
过载之后机器人本身就会报警吧!在专用输入输出里边找到那个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载之后机器人本身就会报警吧!在专用输入输出里边找到那个信号。

过载本身报警并停止了,现在不知道是那个端口输出报警信号,二手机没有说明书,所以请教高手,望指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过载之后机器人本身就会报警吧!在...

 在专用输入信号找,实在找不到就去梯形图里面看!!!!

网友E(2017-06-03):
 在专用输入信号找,实在找不到就去梯形图里面看!!!!

网友F(2017-11-14):
安川外部IO点需要在用户梯形图里装载转换为通用IO点后才能在程序里使用

网友G(2018-05-17):
修改梯形图

网友H(2019-01-11):
安川机器人IO需要好好捋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