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计时器问题

楼主(2016-02-26):
新手求助:

  外部脉冲输入50次,统计用了多少时间.plc程序怎么编写?

  谢谢!!!!

网友A:
每发一次脉冲计一次数,累计计满50次,计数器的值等于1的时候就开始计时,等于50的时候就断开计时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1始计,50结束计时。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这个逻辑思维我都知道,就是不知道程序要怎么写的,能不能麻烦你写个程序截图一下,非常感谢!!!就用台达的PLC

引用 网友A:
每发一次脉冲计一次数,累计计满50次,计数器的值等于1...

网友C:
我问你,一个连续的信号持续了多长时间,你会编吗?

一个信号出现时置位另外一个信号,你会编吗?

一个信号出现第50次的时候置位一个输出点,你会编吗?

信号A和信号B的串联,你会编吗?

一个信号消失时,就是说off时复位另外一个信号,你会编吗?

如果会,那么你一条条单独写出来看看。

如果不会,那么你会什么?

网友D:
我写了一个,用的是脉冲计时功能,希望对你有帮助。

X0为外部脉冲输入,D0位计数用,D2为本次时间,D4为上次50个脉冲用时,单位为秒,用的是32位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