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NS柜用固定分隔式还是抽屉式?

楼主(2016-02-26):
今天和厂商交流才知道MNS也分固定分隔式和抽屉式,低压有好几台柜子,有的柜子是通往几百个千瓦的设备的,也有柜子分得开关比较多,每个开关通往几十个千瓦的配电箱,请问固定式和抽屉式用哪一种?各有什么好处??

网友A:
个人推荐使用抽屉式,方便操作与检修!

网友B:
推荐抽屉式,日常将后面的主要插接件检查好,基本没问题。

控制有问题,直接更换备用抽屉。完活。

网友C:
MNS柜是按标准高度来定义的,总高72E,抽屉最小单元高度8E。一般1250A要36E,400/600A用18E,225A以下可以用8E,63A以下可以8E/2。抽屉柜的好处是电机启动接触器可以直接安装在抽屉里。

固定分隔的一般用在智能断路器1250A以上单回路、电容器柜、软启动柜、母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