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变频器试机不动

楼主(2016-02-26):
今天新装一台变频器,装前看了说明书,装后设置好参数,通电试机,结果却不会动,分析一下,启动输入已通,模拟给定也有,应该要有输出,对比另一台却没问题,仔细检查才发现,送电时启动输入已闭合,在初始化后不会起动,先断开启动输入,待初始化完成后再闭合启动输入就正常了,总算明白。

网友A:
设备调试过程有时会出现很多问题,但其过程会让我们学到不少东西,自身技能也会随之提高不少

网友B:
问题的原因是变频器启动后,内部没有初始化完成(或者叫自检完成),启动后不动吗?

变频器启动要等初始化完成后,才可以。

网友C:
每天都有进步,日积月累就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