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蒸汽流量计的拆卸方式

楼主(2016-02-26):
    蒸汽流量计的拆卸是需要使用者了解并掌握的,对于蒸汽流量计发生故障时,对它进行的一些拆卸是非常重要的。蒸汽流量计为了保证计量精度,对长期连续使用的流量计,每年至少检查清洗一次。从管线上拆下流量计,同时把连接远传仪表的导线拆下。卸下指示器紧固螺栓,取下指示器,在没有故障的情况下,一般不要拆卸或移动指示器的任何部件。

    先拧开注水口堵头,再拧开排水口堵头将水放出。拧下十个盖形螺母拆下分流管。拧下四个紧固螺栓,拆下密封板和减速齿轮组,如果阻尼室体与密封板难以分离,可用两只M10螺钉顶开。将密封板水平放置,旋下紧固螺钉,从密封板拆下减速齿轮组,注意不要损坏主动磁钢,旋下M3螺钉,即可对减速齿轮组进行分解,小心不要损坏宝石轴承。取下顶销钉拆下转子,将转于轴从阻尼室内取出,注意不要遗失调整垫圈。顺时针旋下转子下边的螺母,取出石墨轴承注意不要损坏石墨轴承。拆下四个紧固螺母,将阻尼室体和本壳体分开。尽量不要从阻尼室体上拆下管套,若必须要拆下时,注意螺纹为左旋。

    喷嘴与喷嘴不要拆卸,须拆时应注意两者的相对位置不许移动。如移动计量精度则无法保证。松开阻尼室体的四个螺母,从本壳体上拆下阻尼室体,如果难以分离,可用两只M6螺钉顶下。小心取下阻尼室体,注意不要损坏转子和O形密封圈。取下顶销钉,再取下转子仔细检查,注意不要弄弯轴。松开转子下的四个紧固螺钉,取下压盖、弹簧和石墨轴承。注意不要损坏石墨轴承。松开喷嘴上的两只M5内六角螺钉,取下喷嘴,松开四个紧固螺栓,拆下密封板,如果难以分离,可用两只M10螺钉顶开。

网友A:
楼主介绍的是分流旋翼式蒸汽流量计的拆卸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