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定位模块QD75P1

楼主(2016-02-26):
想问下用过三菱定位模块的大神们,在模块QD75P1里参数设置完了以后,在PLC里怎样写程序段调用,我没用过定位模块,求大神们指点迷津

网友A:
要设定位参数和启动参数,通过控制顺序数来运行,在文字上很难讲清楚

楼主:
能否来一段程序注释说明一下,在此谢谢了。 发我邮箱里面吧wangcb87@163.com

网友B:
看手册的,手册里面有样例程序,照着写就好了

网友C:
定位的程序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