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式安全阀知识培训

楼主(2016-02-26):
一、弹簧式安全阀主要结构
弹簧式安全阀指依靠弹簧的弹性压力而将阀的瓣膜或柱塞等密封件闭锁,一旦当压力容器的压力异常后产生的高压将克服安全阀的弹簧压力,所以闭锁装置被顶开,形成了一个泄压通道,将高压泄放掉。根据阀瓣开启高度不同又分为全起式和微起式两种。全起式泄放量大,回弹力好,适用于液体和气体介质,微起式只宜用于液体介质。  安全阀主要由阀体、阀座、阀芯、阀杆、弹簧和调整螺杆等组成,如图1所示。

1.调整螺杆  2.阀杆  3.弹簧  4.阀盖  5.导向套  6.反冲盘  7.阀体  8.阀瓣  9.调节圈  10.阀座

二、弹簧式安全阀工作原理

弹簧式安全阀是利用安全阀中的弹簧被压缩后产生的弹力将阀芯压紧在阀座上,使锅炉蒸汽压力保持在允许范围之内。当作用于阀芯底部的蒸汽托力大于弹簧作用在阀芯上部的弹力时,弹簧就被压缩,使阀芯被顶起离开阀座,蒸汽通过阀芯与阀座之间的间隙向外排泄;当作用于阀芯底部的蒸汽托力小于弹簧作用在阀芯上部的弹力时,弹簧就伸长,使阀芯与阀座重新紧密结合,蒸汽停止排泄。

弹簧式安全阀的整定压力是通过拧紧或放松调整螺杆来调节的。拧紧调整螺杆,弹簧被压缩,弹力增加,作用于阀芯上的压力也就增大,安全阀整定压力被调高;反之,放松调整螺杆,弹簧被放松,弹力减小,作用于阀芯上的压力也就减小,安全阀整定压力被调低。

三、弹簧式安全阀的安装
1 安装
1.1 安全阀安装前对管道必须进行彻底的清管吹扫处理。
1.2 安全阀必须竖直安装。
1.3 入口管的内径不小于安全阀的入口通径,并要有必要的支撑。
1.4 出口排放管的内径应不小于安全阀的出口通径,排放的阻力应尽可能小,一般阻力压降小于整定压力的10%。
1.5 排放管最低位置须安装疏水管,并且是单独的,禁止与其他疏水管相互串联。
2 注意事项
当阀门配有水压压紧螺钉时,阀门参与容器或管路系统的水压试验时,可利用该螺钉按图示的方法旋在阀帽上以顶住阀杆,阻止阀门开启。水压试验完毕后应将该螺钉从阀帽上旋下,如果可能最好勿将阀门参与容器或管路系统的水压试验。  在现场安装过程中,对阀门入口端的连接需特别注意。在入口端随安全阀附带了一件密封垫(柔性石墨复合垫),或者自配的入口处垫片其实际起密封作用的内、外圆应符合要求,且须将此密封垫与安全阀的入口法兰端面对中心放置,目的将阀底座的一条配合间隙缝封堵掉。在与配对法兰安装中要特别注意密封垫不能偏离中心,否则,介质将绕过密封垫通过配合间隙缝泄漏到阀门的出口端,而这个泄漏点常被误认为是安全阀的密封面泄漏。同样高颈凹、凸面法兰相配合连接,其随安全阀附带了一件密封垫(柔性石墨复合垫),或者自配的垫实际起密封作用的内、外圆应符合要求,目的将阀底座的一条配合间隙缝封堵掉。
四、弹簧式安全阀的维修
1 弹簧式安全阀的清洗操作
1.1 关闭安全阀上游阀门。
1.2 打开安全阀(或其他放空处),使安全阀上流管段泄压放空。
1.3 卸开阀顶护罩,松开固定螺母,然后松开调节螺丝,以卸去对弹簧的压力。
1.4 卸开阀盖,对其各部分进行清洗。
1.5 清洗时检查阀芯与阀座的光滑、洁净,以确保密封性能。
1.6 清洗检查后,装好各部件,装上阀盖。
2 弹簧式安全阀的重新调试操作
2.1 安全阀的调试必须由资质的单位执行。
2.2 关闭放空阀或其他放空处。
2.3 缓开安全阀上流阀门
2.4旋转调节螺丝以压紧(或松开)弹簧,使阀瓣恰好在要求的放散压力时打开,放散压力设定在额定压力的1.05~1.15倍之间。
2.5 设定好后,使安全阀放散三次,检查其放散压力和阀座密封情况,要求安全阀动作灵敏、准确。
2.6 调试完后,固定好锁紧螺母,套上护罩。
3 维修注意事项
3.1 安全阀清洗完后,必须重新调试。
3.2 应选用轻油类清洗安全阀。
3.3 调试完后初运行阶段,应仔细观察安全阀的运行情况。
3.4要经常保持安全阀的清洁,防止阀体弹簧等被油垢脏物秸满或被腐蚀,防止安全阀排放管被油污或其他异物堵塞;经常检查铅封是否完好,防止杠杆式安全阀的重锤松动或被移动,防止弹簧式安全阀的调节螺丝被随意拧动。
3.5发现安全阀有泄漏迹象时,应及时更换或检修。禁 止用加大载荷(如过分拧紧弹簧式安全阀的调节螺丝或在杠杆式安全阀的杠杆上加挂重物等)的方法来消除泄漏。为防止阀瓣和阀座被气体中的油垢等脏物粘住,致使安全阀不能正常开启,对用于空气、蒸汽或带有粘滞性脏物但排气不会造成危害的其他气体的安全阀,应定期作手提排气试验。
3.6 定期检查运行中的安全阀是否泄漏、卡阻及弹簧锈蚀等不正常现象,并注意观察调节螺套及调节圈紧定螺钉的锁紧螺母是否有松动,若发现问题应及时采取适当措施。
3.7发现安全阀有泄漏迹象时,应及时更换或检修。禁 止用加大载荷(如过分拧紧弹簧式安全阀的调节螺丝或在杠杆式安全阀的杠杆上加挂重物等)的方法来消除泄漏。为防止阀瓣和阀座被气体中的油垢等脏物粘住,致使安全阀不能正常开启,对用于空气、蒸汽或带有粘滞性脏物但排气不会造成危害的其他气体的安全阀,应定期作手提排气试验。
3.8安装在室外的安全阀要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以防止雨雾、尘埃、锈污等脏物侵入安全阀及排放管道,当环境低于摄氏零度时,还应采取必要的防冻措施以保证安全阀动作的可靠性。 (完)文章出处:上海五岳泵阀制造有限公司